仁宝机子 EC要有哪些条件才会出 EC_RSMRST# 3V/5V正常 换EC也不行~~·求解~·

楼主(2013-08-14):
仁宝机子  EC要有哪些条件才会出 EC_RSMRST#    待机3V/5V都有了  EC 时钟复位都有了 127PIN  ACIN  3.18V 正常 109PIN  LID_SW#  3.3V  正常   EC换过了 BIOS 刷过了  还是一样不出EC_RSMRST#  我试过断开EC_RSMRST#  109脚  还是低电平  在EC_RSMRST#去南桥的线路接个3.3V  能上电 各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开关不受控 所以请教各大师还有什么条件会使EC_RSMRST#不出的

按开关 EC收到ON/OFF信号了没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有没查?供电 时钟 复位  EC和BIOS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电 时钟 复位  南桥

网友:
EC的条件正常的话,它就会发出EC_RSMRST#3.3v,如果变低可能是它到南桥那一段电路的问题,被拉低了

网友:
你确定EC读取BIOS正常?波形有?

网友:
按开关 EC收到ON/OFF信号了没

网友:
修好了  进水机子  EC 32PIN 断线了

网友:
今天修个F41 的刚开始也是纠结在EC_RSMRST上,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发出这个信号,就死马当活马医,换个IO可以加电了,在测EC_RSMRST信号,是在按开关之后发出的。你要确定IO收到开关信号,才行。、

网友(2025-05-13):
32脚,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