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进不了系统进PE掉电。

楼主(2013-08-1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0的机子说玩了没5分钟自动关机,一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快速的拆开清洗。装上之后没几分钟还是掉电。然后进PE也掉电,CPU芯片好烫这是什么情况啊?是散热问题吗?求解!!!~

网友:
这款机子温度高是通病  不过最好换散热片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你用热风枪加热散热片判断是否散热不良,要不换个CPU试试

网友:
直接更换扇热器、这是通病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分享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器坏了也。我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E40掉电不换散热片是好不了的,都遇上不知多少个了,散热片换了就好

网友:
谢谢指导啊。已经解决!在显卡上加了一个铜片,是温控芯片报错!一般温控芯片不会坏的,也有特殊的情况。

网友:
联想E40这款机就是散热有通病,我在外面都接了几台一样的机器,进系统一会就掉电,进PE也掉电,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CPU都有90多度同,显卡有80多度,我把风扇改长转后,效果不好,温度降了几度还是会掉电,最后我换了改良的铜管,问题就解决了,CPU温度压力测试最多70多度,正常,打游戏也没问题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