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d不通电

楼主(2013-08-14):
联想l2061wd不通电,经测量发现一个二极管坏。d855击穿短路。MBR520O击穿,随便找来一个板,在同样位置找到一个快恢复二极管上机,电压输出只有3V左右。明显不能用。随后又在料板同一位置(两个并着的SB5200)找了个SB5200代换后试机。能正常试用,就是显示器显示亮度明显偏低,机器送走后没过几天又因暗,送回来。没办法又加高压板试机。亮度又搞高了很多。

网友(2013-09-13):
我这出现这问题我直接拆掉一个,

网友:
拆掉不行,我一般换三个腿的,还有这个机子好像灯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看可是有灯管老化了

网友:
呵呵联想的显示器就是狗屁,我老碰到电压拉低的搞死

网友:
想请教下,两个MBR 5200并联 能拆掉一个吗?我最近遇到一个这个问题一个MBR5200击穿,手头没配件,三个腿的要怎么换呢?

网友:
12V正常吗,不行换套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