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卡LOGO

楼主(2013-08-14):
有时候开机会卡LOGO,就必须把主板电池放电才能开机,二手本,1年没出过问题,昨晚迅雷下电影设置自动关机后出现问题。后来卸电源和主板电池才能开机,但是重启依然还会卡LOGO,又必须装上电源电池才能开机。这是什么原因哦。南桥?卡在LOGO处任何按键无效只能强关。
bios也刷过了,鼓掌依旧。

网友(2014-06-28):
告诉你把 读卡器芯片的问题 你必须换一个 去掉都会卡logo  100%有效

网友:
读卡器芯片,下次遇到注意下

网友(2019-12-26):
联想卡LOGO的,首先查看USB针脚有没有碰起来,然后在拆内存硬盘一个个排除,如果都换了还是卡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