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装系统死机很特殊的维修

楼主(2013-08-14):
F41A,显卡门的机子,这个问题不注意很容易误导人。

装系统到解压扫描硬件的时候就卡住时间不走了,也就是死机了。位置在解压HD audio的位置,初步判断外设有问题,声卡最可疑。没有安装版,装了2个ghost依旧,win7都是一样。
进PE正常

找来一个在其他机子上面安装好的xp,进系统,所有设备都可以认到,声卡网卡显卡都可以装上驱动,并且声音很正常,显卡也很正常,唯独网卡插入网线提示连接受限制。
安装驱动精灵打算更新下网卡驱动,结果装了一半死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打开鲁大师刚右下角显示图标也是死机。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检测到某个设备的时候卡死,或者bios问题,有些网吧主板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检测硬件就死机。
更新bios,依旧。后来想到网络受限制?进入cmd命令查看mac全部为0.手动填充mac以后,上网正常,驱动精灵 鲁大师都可以用了。
为了验证是不是这个原因,打开cpu后盖,短接网卡25M谐振电容,可以正常安装系统了。
最后一步,刷写网卡mac地址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还好没一来就杀这里杀那里

网友:
请问LZ网卡MAC地址是如何刷新的?

网友:
这个比较无敌

网友:
佩服主楼的技术经验很丰富 这种问题干维修没有三年以上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短接网卡25M谐振电容
请教楼主这个短接有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