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板 改好之后 插上屏线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3-08-14):
近期收到一个显示器 被雷劈了 电源板给劈坏了 不想给他修了 就改了  改好之后 插上灯管也亮 可是一插上屏线指示等就 一闪一闪的   亮黄色一闪一闪

网友:
是不是用通用数据版,如果是看看数据版的跳线;如果没有换数据版,查查数据版的供电,应该有发现

网友:
不用通用驱动板   我是直接给驱动板 5V供电  也不是空载

网友:
主要看看电压是不正确,是否数据版上有断路

网友:
个人感觉电源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还有估计是on信号时负电压也会出现的

网友:
估计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一闪一闪,测电压啊,如果电压无跳动就不是电源的事,你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源负载问题,负载不起

网友:
很可能电源板输出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