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花屏杂波

楼主(2013-08-1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海尔显示器,因为在保修内没敢拆。求迅维大大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VGA线换个试试吧 或是屏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VGA线换了一根比之前好多了,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白色小点。再换回原来带的那根VGA线也没之前那图上的严重了。

网友:
就是线的问题 或者VGA母头有问题

网友:
好像是母头接触问题
线也换根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弄出来处理下,在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要么屏线,要么母头。谢谢各位了!

网友:
果断换平线

网友:
屏线问题,拔下,重插,已修复。

网友:
VGA头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开始可以换台显示器看此现象是否存在,存在说明屏线问题。不存在说明主机接口显卡问题。

网友:
错了,说反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按一下OSD菜单,如果同样花,查屏线和屏。如果OSD菜单正常,查VGA线。

网友:
感觉驱动错误!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先问下BIOS花不

网友:
15楼的,,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