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0 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8-14):
ibm e40 显卡温度高!! 刷过BIOS 换过散热器 机器用电池就正常 用电源温度高 有遇到过的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不知换没换过电源试过呢 ,不行就小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
用直流电源温度肯定比使用电池高啊   摸散热片各部分及出风口温差大不大  缺点散热无问题直接换显卡肯定能解决

网友:
刚刚也碰到一台,会自动关机,用鲁大帅压力测下一分钟不到显卡温度就108度。散热器正常,风扇也正常。

网友(2014-07-07):
直接换显卡解决。

网友:
我前天自己的E40 温度飙高 自动关机,不换铜管是不行的,记得要换新的铜管。显卡在没有花和开机不显之前,就不要考虑换了。相信我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