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EC 和桥的BIOS

楼主(2013-08-14):
各位大哥大姐,各位绿林好汉。。请听我慢慢道来。。
B460电流上到0.6 ,然后过几秒后跳到0.7,且CPU风扇狂转,CPU电压未出来,因EC 的某个GPIO脚未发出高电平信号。因为,只有EC发出这个信号,才会有CPU电压开启信号。
刷了论坛上好多BIOS,但是都不行 在这里献上我的板号。
LA46 DIS MB
09911-1M
48.4GV01.01M
我来回答
cpu
风扇狂转

网友:
很急的哦

网友:
我有块一模一样的板,B460都是这个版号吧,楼主查查其他原因吧

网友:
b460 ec bios 在这,考,传不上来,看楼上的吧

网友:
B460一般刷BIOS都能好的

网友:
迅维网上面能下的吧 我下了一个来刷都好了的 和你板号一样的

网友:
找了半天,下载了半天,就是没找到合适的,现在机器开机风扇狂转,然后键盘不能用了,换了EC还是没用。

网友:
只能说,EC 要发出这个GPIO信号,必须先得到某个信号他才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