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et 進入淘寶網之後,出現的下列問題,如何解決?

楼主(2013-08-14):
真的好奇葩
現在每次在收藏夾打開淘寶網之後
就會出現以下截圖中的問題

(按了是,就為下列截圖顯示出)
誰知道怎麼弄?

只要第一次進入淘寶,成功登陸并添加到收藏夾,
以後打開就無需在登密碼登陸了啊!!
但,我這個怎麼回事??
我自己研究了好久都不會。。- -
誰能具體的教我下,要詳細點,一聽就明的那種(本人很笨特別對電腦- -)

网友A:
IE的临时文件清空试试

网友B:
首先确保你收藏的是正确地址,淘宝网的地址是:www.taobao.com,核对下浏览器的地址栏。

还有就是Win系统的本地DNS解析文件,被人或病毒修改了。

网友C:
工具 IE选项 高级 重置IE设置试试

网友:
之前一打開淘寶網就有這個顯示
剛清空了- -
鬱悶的就會。。。登陸帳號甚麼都在- - 我再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保你收藏的是正确地址,淘宝网的地址是:www.taobao.com,核对下浏览器的地址栏。

还有就是Win系统 ...

淘寶網是對,你後面說的不明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具 IE选项 高级 重置IE设置试试

= = 重置 的話有很多東西又跑出來了
不過試試看看

网友:
中病毒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表示很老火

网友D:
http://www.taobao.com
https://www.taobao.com
这是两回事,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taobao.com
https://www.taobao.com
这是两回事,看清楚

嗯對,網址沒問題,打開你給的下面的網址,是直接阻止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出現安全警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E的临时文件清空试试

試過了而且還重置了Inter...
還是這樣- -
怎麼會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具 IE选项 高级 重置IE设置试试

試過了
還是這個樣子。
都不知道為甚麼。。
好麻煩,一打開就出現這,按是之後每次都要重新打次密碼。。。

网友:
你不想输密码的话,登陆旺旺,通过旺旺进入淘宝网,把密码留在旺旺里不就行了么

网友E:
我的电脑登入淘宝网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脑登入淘宝网时一样?

你也是這種情況??
我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等反應過來的時候,就是這禮拜開始這樣的。。
有點煩,每次都要輸入密碼登入,以前就不用的啊直接打開收藏夾就直接登錄的。。

网友:
看看时间设置对没 不行直接重新装IE

网友E:
退出网页时,先退出淘宝网,试试。

网友F:
百度就是老师

网友G:
将IE浏览器工具选项下的Internet选项打开,然后代开里面的安全选项,把安全级别调到中,或者中下,。试试吧

网友:
貌似,浏览器已关闭就吧COOKIES给删除了,所以你要重新输入密码啊

网友:
重做系统最好  我自己感觉

网友:
估计是浏览器设置的问题吧,除非给修改了 host文件,淘宝输入密码是用 https连接的,这样的数据是经过加密发送的,对数据敏感的网站都是用https来的,这个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将IE浏览器工具选项下的Internet选项打开,然后代开里面的安全选项,把安全级别调到中,或者中下,。试试吧

還是一樣,甚麼修復啊,甚麼重置啊都試過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百度就是老师

咱就是找了百度沒用后,才發現這個網址,想想或許會在這裡能幫到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退出网页时,先退出淘宝网,试试。

這個也試過,還是一樣

网友(2013-10-28):
他大爺,IE上了淘寶就這個樣子,你們的幫助沒有派上用上啊。。一個都不行,還百度。。= = 我會說一出問題我就上百度,找不到也幫不了。。。

之後我就安裝淘寶遊覽器,稍微好點。。所以現在只要上淘寶必須的打開淘寶瀏覽器了。。

网友:
你被病毒或木马盯上了,小心密码泄露!

网友:
也可以恢复ie初始设置试试,只输入taobao。com的路过

网友:
IE太烂果断换浏览器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