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E6不触发

楼主(2013-08-14):
今天接到同行一个宏基ZE6的上网本,故障是不开机,待机电流只有0.003到0.004跳变,拆开主板,经测量,开关无电压,待机3.3V  5V   都没有出来,开始怀疑是EC坏了导致待机不正常换了EC故障依旧,经过几番周折跑线以为是那开路了,未果无赖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加焊南桥吧,焊 了南桥,待机电流 0.017正常了,3.3V 5V 都出来了开机正常,故障南桥脱焊开路导致待机不正常。

网友:
我看了你说的,你的思路不是很清晰,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只知道了换了个EC加焊了下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