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帮忙分析下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3-08-14):
有待机不触发查整个主板对地阻止有2处不正常烧鸡法一个显卡发烫一个北桥发烫 是显卡 桥有问题吗?  在线等待 。。。。。。。。。。。。

网友:
显卡电感对地阻止是低的,有的10不到点。北桥你量的是1.05V电感吧?那对地阻止也是低的。。不触发按时序修。开关到EC EC到南桥。南桥有无发出电压开启信号。EC条件满足不。南桥田间满足不。

网友:
还有别忘记了BIOS这一神器。

网友:
从来都没听说不触发会跟显卡跟北桥有关,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