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调不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14):
之前楼主告诉过大家该如何自己调节电脑屏幕的分辨率,但是后来又有网友反映调整分辨率的时候,电脑没有反应。今天,小编就来帮助大家解决屏幕分辨率调不了的问题,有遇到这方面问题的用户可以了解一下。
调节分辨率的三种方法:
方法一:
右键单击桌面空白处,选择“属性“,点击”设置“,在设置标签的窗口左下方有一个”屏幕分辨率“,向左右拖动控制块就可以改变屏幕的分辨率(注:每次拖动要注意下面的数字显示),确认某一个分辨率数值之后就点击”确定“。
方法二:
Intel显卡—右键单击桌面空白处,选择显示器模式—真彩色—分辨率数值(注:此处根据需要选择,但建议不要太高)。
方法三:
Intel显卡—右键单击桌面空白处,选择“属性“,点击”设置“,在设置标签的窗口右下方有一个高级—适配器—所有模式,选择一种合适的模式组合(注:特别注意不要选择太高的刷新率赫兹数)。
分辨率调不了怎么解决?
一般情况下,电脑的屏幕分辨率都是可以调整的,最少会有两到三个调整空间。如果不能调整,多数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或者是处于安全模式。
一、处于安全模式
1.如果是处于安全模式,可以选择重新启动,按F8选择“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进入正常的桌面;
2.如果是正常启动可以考虑显卡驱动是否有故障,这一点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查看显卡项目前是否有感叹号或问号,来判断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如果是,重装一次显卡驱动;
二、调整分辨率时电脑黑屏怎么办?
调整分辨率时黑屏往往是由于分辨率过高与刷新率过高的组合影响,比如,1024*768 75HZ的显示模式正常,但1280*960 75HZ有可能导致黑屏。这时候就需要重新启动电脑,按F8选择“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或者启动一次安全模式(按F8进入安全模式)自动修复一下,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上述的就是要讲的关于“分辨率不能调整“的问题,小编之前也告诉过大家电脑的分辨率调到多少最合适,并不是所有电脑的屏幕分辨率数值是最大才是最好的,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电脑分辨率多少最合适一文。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u大师U盘装系统。)

网友:
给菜鸟看的吧

网友:
在这论坛的都应该会这个吧

网友:
是的。这都不会真是菜鸟了

网友:
嗯 我不能表示什么       只是来瞧瞧的

网友:
我以为说要重装显卡驱动呢

网友(2014-01-11):
这  你是不是看错了  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
没看到楼主发的什么啊

网友:
驱动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