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 花屏求助!!!

楼主(2013-08-14):
HP 1908W 电源板正常,换过驱动板,好了几分钟结果又花了!!!屏线没换!!!为什么?不会是屏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一个屏试试嘛先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不是屏线的问题吗?很像是。

网友:
我有一台,也有同样问题,求回答

网友:
刷下程序,在擦擦屏线,不行,亲,换屏吧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屏接口。或者驱动板坏。

网友:
这个8-9成是屏线的问题。先用酒精或者橡皮擦下排线

网友:
用按键调整一下  OSD 看看正常不  如果不正常就是屏本身的事

网友:
屏线问题   这个屏线我有

网友:
手去捏下屏线 看能不能好  可以号的话 建议一用细漆包线直接从驱动板这边焊到屏上面。。不会的话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先找个屏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A:
屏线问题,大家不能只想到屏线,还应想到LVDS信号通路,从驱动板解码芯片到驱板板屏接口,屏线,屏接口,整个信号通路。

网友B:
如果你确定电源板、驱动板没有问题  屏线也擦过了  而且是有间接性的出现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定电源板、驱动板没有问题  屏线也擦过了  而且是有间接性的出现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同意这位兄弟的观点 赞

网友:
屏线的可能多

网友:
量一下花屏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问题,大家不能只想到屏线,还应想到LVDS信号通路,从驱动板解码芯片到驱板板屏接口,屏线,屏接口,整 ...

楼主换个驱动板,只能从屏线、接口座子开始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