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0 掉电 温控芯片怎么修?

楼主(2013-08-14):
康柏510 不进系统就掉电 ,摸cpu后大电容很烫 搭不住手。已清过灰 ,供电芯片加焊过 ,还是掉电。后换一 频率低的cpu 正常进系统 不掉电了。确定是温控芯片emc1402的问题, 这个温控芯片能不能去掉 怎么改?

网友:
温控也是我的弱项,不动手的话也是不清楚地。你把温控芯片拿掉试试还能亮机吗。如果能亮风扇不转再改个常转呗。

网友:
把2,3脚短接试下!

网友:
温控都没学过的路过。。。

网友:
拆掉温控了  改风扇长转了,能正常进系统 了。测试了3个小时 cpu温度太高又断电了。温控都拆了还能断电?准备换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更换一个芯片试一试

网友:
先排除一下问题

网友:
CPU后面的大电容?是不是NEC大电容

网友:
那你顺便把电感也换了吧

网友:
电感电容供电芯片都换了 还是断电 ,最后还是换cpu 好了。原cpu T5870 坏了,intel cpu 坏的很少见。

网友A:
其实你的温控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去掉了反而不能起到保护作用,最终的原因是温度过高,加好点的导热

网友(2013-09-13):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温控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去掉了反而不能起到保护作用,最终的原因是温度过高,加好点的导热

后来电路都复原了 温控芯片焊回去了。是cpu的问题,那个cpu应该是坏了 温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