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HK280-22GP保护电路维修的典型案例(7500的4脚高电位保护)

楼主(2013-08-14):
航嘉电源HK280-22GP保护电路维修的典型案例
闲话不说了,直奔主题。航嘉小电源,型号:HK280-22GP,联想等品牌电脑常用的电源,主要芯片:1.DL0165R,辅助电源部分的PWM(本机+5vSB正常就不说这部分了;2.AZ7500EPTL494,以下就简称494吧;3.AS339P-E1,即LM339,它单独做在一个小板子上,立装在494的旁边(节约空间吧)。
故障现象: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一下就停,4944脚为高电平,这种故障俗称“保护了”,由于保护因素比较多,常常使维修陷入困境。
我不想盲目地乱换电容、肖特基等,除非电容鼓包或表测元件损坏明显。既然是“保护了”就从解除保护开始!解除方式有两种,目的不同:1、将4944脚短时接地,2、断开4脚的控制线路。先瞬间短接4944脚到地,风扇转起来了,初步可认为494芯片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跑4944脚到339的联系电路,4944脚经过一个隔离二极管D334148)接至Q12(丝印2FPNP贴片三极管)的C级,Q12B级通过电阻R844.7k)接到33914脚。断开D33,空载开机,风扇正常转,进一步说明494控制电路正常,保护信号来自3398914脚组成的IC内部电压比较器。(见图1
(图1:LM339脚位图)
首先待机下测339各脚电压:①0.49v,②0v,③5.08v,④2.45v,⑤0.49v,⑥1.40v,⑦0.68v,⑧0.29v,⑨1.07v,⑩5.08v,⑾1.82v,⑿0v,⒀0.04v,⒁5.08v
绿线接地后再测339各脚电压:①0v,②0v,5.08v,④2.45v,⑤0.01v,⑥1.40v0.06v,⑧1.71v,⑨1.07v,⑩0v,⑾1.89v,⑿0v,⒀5.07v,⒁0.04v
仔细比对可发现:2脚接PG-OUT两次测量均为0v10PS-ON,待机时是高电平,13脚输出低电平,PS-ON启动后10脚是低电平,13脚输出高电平;待机时8脚电压小于9脚(正常工作状态应如此),14脚输出高电平,Q12B极为高电平,Q12截止,D33不导通,4944脚维持低电平;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PS-ON启动后8脚电压稍高于9脚(与正常状态不一致),比较器翻转,14脚输出低电平,Q12B极电平降低,Q12导通,高电平经D33加到4944脚,形成保护。(见图2
(图2:航嘉HK328-51AP比较检测保护电路部分,IC5是339的一个电压比较器)
分析就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是339的8脚状态,所有保护指令(OVP、OCP、OPP等)均到达8脚,影响8脚的电位,进而控制494的4脚电位。如图3、4可见到达339第8脚的各电路均有一个隔离二极管,如D18、D19、D20、D21、D23,正常状态下都是不导通的,其中任一路导通,都改变339的8脚电位。没什么好办法了,逐一断开这几个二极管,启动电源,当D18(接-12v)时,保护解除,339的8脚电压0.86v低于9脚,14脚输出高电平,使494的4脚维持低电平。这样问题就好查了,开启电源并用数字表检测蓝线(-12v),发现电压低达-30v,这一般是电容失效纹波表现的结果。直奔C32(220μf/16v),还真隐蔽,居然在一个大电感下面藏着,难怪没有在首轮外观检测中发现(见后面附图),就是它了!发现没有鼓包冒顶,却是掉底了!找个新电容换上去,加电测试,一切OK!突然发现那FPC大个子电感没有插线路上,居然一切正常,不研究了!

(图3,航嘉HK328-51APOPP检测电路)
(图4,航嘉HK328-51AP的OPV检测电路)
(声明:图1-4贴图均选自肖战军的《PC电源维修入门》一文)

网友:
是长期的高温烘烤引起的。

网友:
这电源我修的很多,电容的问题碰到的不多。我遇到的是精密电阻坏引起的7500的第4脚保护。

网友:
楼主,这是转贴呀,还是原创呀?请尊重原作者。

网友:
是电源维修中的好贴子,说的很精,很细,仔得学习的好理论!

网友:
图文配合的很好,值得学习的!

网友:
看看就知道是原创了,除了几个贴图是引用(已注明作者),没有电路图,就只能参考别的图咯。

网友A:
这个-12V经常被人忽略,碰到电源保护的,一般先看这里,会有惊喜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2V经常被人忽略,碰到电源保护的,一般先看这里,会有惊喜发现的!!

下次修电源要留意-12V这一路了!多谢指点!

网友:
很好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断开4脚的控制线路”,这一句不是很理解,具体怎么操作?将相关连的器件焊开吗?
4脚接地是不是将4脚直接和地线短接,直接短它,其它的地方不需要动什么就可以直接加电吗?

网友:
很好,学到了什么是OVP,OCP,OPP。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在学电源维修,学习了,基本能看懂,呵呵!

网友:
好厉害,修的不错,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网友:
非常及时!

网友:
很扎实的理论基础入实操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