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成功修复

楼主(2013-08-14):
  昨天一同行拿一台联想G455  AMD芯片组给我,我看到他拿机器过来就郁闷,平时都不拿给我修的,今天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一问才知道说:给人家修过了修不好,无发开机。于是报价。
   马上动手拆机,因为上家修过不敢盲目通电,才出来看,板号:LA-5971P。目测,南桥显卡待机芯片 I/O都动过了。无语。开始量电感无短路,接电源测试无待机,用手触摸。发现网卡很烫,拆网卡,再通电,有电流0.01开始测量3V5V出来了。
心想成功了,开始触发,电流跳到0.02掉回来。。。5V3V正常出来,于是又继续查 瞬间有电一点电压,心想估计是有微短,继续埋头苦干。奋斗了3个小时无果。唉,坐一下抽根烟,心想既然人家搞过了,还是按时序来修吧,
。一测隔离 VIN正常19V,B+有电压,断电测量PQ301居然导通的,为什么导通了还有电压过去呢?也许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找料板换上去,通电电流刷一下跳起来,装U接屏,显示了。郁闷,为什么隔离保护有问题还与待机呢?各位大师解析解析。机器修复成功,初次发贴语言有点乱希望版主谅解。

网友:
楼主我糊涂了,PQ301导通正常啊。

网友:
后极没有短路导通应该也没事吧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断电测量PQ301导通意思是它挂的?挂的B+居然有电压?带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
这样的估计我修了好多了,基本都是开机跑到0.03就掉,

网友:
是和G极导通了?  DS 导通没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断电后测量PQ301是通的。就是说这个管子击穿了吗???楼上的说的没错啊。。后级电路好的就是击穿了也没事啊。。。

网友:
P沟道的管子 而且里面的二极管还是正向接的!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不足导致的掉电?

网友:
PQ301击穿,后级是有电,但是却是不受控制的,所以机器保护了

网友:
如果PQ301 击穿导通的 那么G一定有19V反流到G级相关的控制电路,导致无法正常开机

网友:
最神的就是“接电源测试无待机,用手触摸。发现网卡很烫,”

网友:
这样修的?

网友:
估计怎么修好的,楼主也不是很清楚,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实在是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PQ301内部二极管方向来看两端应该都有电压的,测量好坏拆下来比较好,

网友:
看了半天还不明白什么意思,感觉有点运气好的成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也许只能这样理解了,LZ也没明白,我看的就更不明白了。。。。

网友:
嗯  我也看不太懂   就是 B+有了为什么还反过去测 PQ301呢

网友:
电源测试无待机,用手触摸。发现网卡很烫,楼主啊待机都没有 网卡怎么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