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M3N68L

楼主(2013-08-14):
  一块铭宣的主板   好像说是雷击   上电风扇不转  先摸各个地方   发现PCI接口边上的1117很热  量1117输出端短路    1117输出端连接边上两个BIOS 一个DDR2 一个DDR3的   把1117  两个BIOS芯片拆掉  还是短路  想是雷击的  就把网卡也拆了    还是短路   你们说是NB坏了吗   桥是英伟达的单桥。又是英伟达的  日

网友A:
1394   桥    IO慢慢排除

网友:
这也算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94   桥    IO慢慢排除

IO供电也是这个3.3V供电吗

网友:
查出来了吗,我这刚好有一片也是这样的短路,同行说是时得时不得,俺信了,拿来就直接上电源,3.3V待机保护,摸到这个1117发热,量短路,看网卡口,有两电阻打黑了,量网卡IC,短了,拆下跑码亮机,板子被雷打了,同行的话,真是大忽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