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USB的供电还是南桥问题呢?

楼主(2013-08-14):
usb mass storage device运行不正常并已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限制,应该中断这个设备..
RT:鼠标打印机接在后面的USB上就会出现上面的提示.接前面好像没事..
关机后把BIOS恢复预设值后,再开机能正常一会.一会又不行了.鼠标灯也不亮.有的时候把U盘拔下来也会提示上面的提示. .再重启也没用.必定要恢复BIOS才又能用一小段时间.请问这样的问题.谁碰到过.是真的USB供电问题,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你测一下供电不就知道了吗?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1
供电没问题哦..不是一直不能用.恢复BIOS后,又能用了.过一会又不行了.反反复复

网友:
这不是供电问题  但是 我换过南桥一次 也不好用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那应该来说南桥和供电都不对喽.但是我没接打印机.只接了几个移动硬盘又没事.明天再去试试把打印机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