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掉电

楼主(2013-08-14):
一台联想X201i的机子,不能上电,这台机子是同事接手的,到了下午快下班时,我手里没什么活了,同事觉得这板子搞了这么久确实也没啥思路了,麻烦我看看
  这个板子大家都知道有通病的但同事说这板子进液机,而且通病这个电容和电阻已经换过,但还是不能触发,我接手后,接直源电源,待机电流在0.03A瞬间就掉到0.00A,果断上示波器设置单次触发,发现接直流电瞬间3 5V都出来了,但一下就掉了,掉电后连保护隔离第一个P管Q48,都不能导通,这种现象一看就是保护了,IBM的保护电路的确做的很强,想要Q48 G极为低电平使导通,待机时这个EXTPWR#要为低DISCHARGE要为低,-PWRSHUTDOWN要为高,但实测前两个信号正常为低,这个-PWRSHUTDOWN也是低的,而这个信号是在待机时TB没动作,采用VCC3SW来上拉至3.3V,直接查-PWRSHUTDOWN的上电拉阻,一头有VCC3SW这头有3.3V,断电再测电阻好的,那果断是TB本身的问题,直接换掉TB,现象一样,看来是TB外围的元件有问题果断上示波器设置单次触发接直流电源瞬间看到VDD15升压电路C617没有正常升压还是5V然后掉下去,断电再量二极管是好的,果断换坏这个电容,再次接电待机电流0.01A,机器点亮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我上次有一台, 故障差不多没修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啊

网友:
能说下通病电容是哪个码?

网友:
这台机子死一样的难修。。。上次修的问题和楼主一样,不过是28V升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