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宏基4740Gla-5681p完美 解决10分钟左右掉电 BIOS

楼主(2013-08-14):
宏基4740Gla-5681p完美 解决10分钟左右掉电 刷了南桥就好了··不掉电了·问题解决 宏基4740G 板号 la-5681p完美

网友:
请问楼主 ,是换了南桥还是刷了BIOS 就好了 不掉电了

网友:
机器开始进水·有短路·换了EC .还换了南桥·可以点亮了·正常进系统。10分钟左右·就掉电·散热也是没问题的··后来就刷了这个BIOS就解决这个掉电问题·

网友(2014-12-31):
第一次遇到刷BIOS可以解决掉电的

网友:
谢谢呀,正好碰到一台,下载下来试下

网友(2015-02-06):
没有金币了 ,,,,,,

网友(2015-03-23):
那不定时掉电会是BIOS 吗?

网友(2015-04-23):
我的也是换桥了 10分钟左右掉电 现在刷了 还是掉电 哎 看来不是每个机器都适合

网友:
我也是怎么办

网友(2017-06-11):
现在的机子 换了南桥一般都要刷BIOS的

网友(2020-04-11):
可以点亮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