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点位修复进水华硕 版号:K42F 3.2机子

楼主(2013-08-14):
  不知道大家感觉到了没有 这段时间机子多的头大。中午刚把HP511的修好。吃过饭一同行就拿来一台机子。说着急啊,给我先修吧。无奈老客户。华硕P42F  版号K42F 3.2的  拆开一看进水了。同行说自己加汗了下桥。我擦(这孩子送来的机子自己每次都是自己非修的客户电话打爆了才送来)。  找到图纸看了下。华硕的没点位。没短路的。查上只流表。0.17掉电从启动。打上面的电感。有2个没有出来,一个在CPU旁边。一个在旁边。CPU 的都不考虑了 都懂得。直接修那个电杆为什么不出电压。找到连接点一看是PJ8301。+VTT_CPU电压没出来。RT8202A 的第15脚开启0.2V 电压不对。找到好多信号的总和开启的。由于没点位直接找EC 测试吧SUSC_EC# 都没起来。接着测107脚PMSUSC_EC# 也没有 。同行加汗了。没点位直接旧板子上面搞下一个。换上。SUSC_EC# 出来了激动。插CPU内存。还是掉电。还是0.17掉电。不过这次那个电感上面有0.3V 的电压这个信号非常重要。测15脚开启明显有3V 的电压了。为什么还不出来正常电压呢。问朋友RT8202A几毛。 他说12大洋我擦。12大洋我想还是再研究下吧。因为这个内存电压1.5V 也是用的这个芯片。换了下还是那样子。我擦差点多花12大洋。静心来测每一个脚。除了控制MOS 的电压不一样剩下都一样。比较郁闷。仔细看原来 PR8304这个电阻不一样了。不是那种小黑色的了、银白加黑色的2-2.我擦玩我啊。直接摘掉。旧板子上面找到510K 的电阻装上。插上内存 。搞定。网上有卖点位的。建议有钱的大爷买个分享下。(中午发的511大家说图不全这个全吧) 今天心情好写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求加分。

网友:
问下,带#符号有什么特殊含义,是否特指高或者低电平?

网友:
#低电平

楼主运气好

进水的机器才坏了这么一点..

捡到钱啦!

网友:
超级感谢那些加分的 帅哥

网友:
ASUS 进水 无图真心难修
记得修一个 K52进水的 最后无图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截图不完整啊

网友A:
截个完整的图给看帖的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个完整的图给看帖的兄弟们

说真的 很敬佩你  我发图少发一张  看有没有拿图纸看的  你是一个 第一个

网友:
好强、  电压出来不完   这个问题好难懂   大部分不都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差个小电压吧, 不行连着

网友:
TON 这个脚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