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win8改win7需要重新分区吗

楼主(2013-08-14):
请问各位大侠,win8改win7是不是把boot里的boot list opriton里面改一下,硬盘接口改一下就可以了?还有win8改win7需要重新分区吗,还是只是某个品牌需要?

网友A:
最好需要~ 纯净点好一点~

网友:
改硬盘接口  ,需要重新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需要~ 纯净点好一点~

意思是不重新分区也可以喽

网友:
我一般都重新分区一下的,这样省事,不需要考虑别的东西

网友:
学习中。升级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9481-1-1.html

网友:
我都是重新分区的

网友:
有些是要该模式的,不然GHOST进去了,会引导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把品牌机隐藏分区都删除,不然ghost xp后没法引导

网友:
重新分区比较稳妥些

网友B(2013-12-26):
不重新分区GHOST是装不了的,我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重新分区GHOST是装不了的,我试过。

我也是,只能用官方原版安装,不过激活普通的工具好像不行

网友:
要重新分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只能用官方原版安装,不过激活普通的工具好像不行

找到激活工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激活工具没有?

激活了,用的一个叫什么三星的激活工具,总共试了四个工具,就那三星那个有用

网友:
貌似win7 支持GPT吧 bios 应该要改传统模式 achi也支持吧

网友:
备份数据
    硬盘要重新分区,转换成MBR格式的
这样装起来就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如果重格分区后.GHOST引导不了.你自认能搞得好.建议重新分区

网友:
应该要的,上一次给一个客户装的时候,搞了几个钟还搞不定啊!!哎,建议重分区吧!!

网友:
品牌WIN8 与 win7的分区不一样要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