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NEC笔记本十分钟掉电一例

楼主(2013-08-14):
型号:NEC-E6300
故障:进系统10来分钟掉电
过程:接一客户NEC笔记本,客户描述说用10来分钟会自动关机。接机测试确实是10来分钟就会掉电,但可以再次触发。这类掉电的当然先测温度,鲁大师加压CPU温度也不高70多度。还是不放心重新处理一下散热,拆机发现风扇换的新的,看来有上家修过而且散热处理的也不错。看来可以排除散热问题引起的掉电。
拆出裸板还是如此看来和外设也没关系。裸板掉电到待机电流0.032A,可以再次触发进系统,每次掉电时间也就10来分钟。据此掉电状态和时间,可以大概判定是主板保护引起或是开机电路不良引起。既然是可以亮机的,首先查各大主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开机电路电压是否正常。一番测量各大主供电电压正常,南北桥附近各辅助电压也基本正常。再查查开机电路吧,开关电压正常,当测到ACIN时只有1.8v而且还在慢慢下降。查到这终于松了口气,故障点终于浮出水面。
找到图纸看到ACIN主要连接两个地方,EC29脚和充放电芯片的外围电路。迅速 找到PD1这是个稳压二极管,他的反向输入端为18.7v正向输入端为1.8v手摸PR7有发热感,取下测其阻止本来4.7k的只有1.5k。换上一个好的额4.7k电阻后测得ACIN3.3v再摸PR7也无发热感。装机测试再无掉电,此机修复。

网友:
一般碰到电阻坏的,都是阻值偏大,很少变小的

网友:
确实电阻阻值偏小的很难看到 一般要么变大 要么直接烧断了阻值无穷!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确实少见哦,有发热感是指有尖热的感觉么?

网友:
那个PR6,PR7是分压电阻吗,给谁分压的。怎么会影响ACIN的电压。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
修机器就得这样:痛快不墨迹。。。

最佩服的是楼主在维修的时候的那份淡定.

网友:
偶的神啊,你对掉电主板如此得心应手,非常之佩服!

网友:
竟然是电阻阻值变小,看来啥事都有例外啊。

网友:
楼上有个呆笔吧,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