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戴尔11Z 1120的问题啊!

楼主(2013-08-14):
之前在桥附近有个电感因为腐蚀,现在换了一个!
装机单装电池测试,开机可以正确识别电池,电量有70%左右!用了半个小时正常!
然后插上电源,用着见没什么问题,就放一边待机着!
过了一个多小时把电源拔了几秒钟后机子又自动休眠了,是休眠而已,并没有关机!
继续单用电池开机,到自检的时候会显示电池电量低,有个F1和F2选择!
按F1可以开机到桌面,但是几秒钟后又休眠了!
再到拔了电池单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按开机键根本没反应,偶尔又可以开!
现在就是要电池装上,适配器插上才能开机!而且开机后有时显示电池已满,为充电!有时电量显示不出来,电池图标是空的!
适配器有两个,换哪个都不行!电池应该也没问题,因为之前使用基本都三个小时左右,而且今天刚装好用电池用了半个多小时都还有50%多的电量!
现在无从下手啊!

网友:
是不是有时不识别电池 电池识别一般是通过SMB 总线与EC通信的 EC也会控制充电芯片 换个KBC试不行查电池信息俩个总线到EC的通信

网友A:
对了,还有个现象,就是不装电池,单插电源,在电池接口(主板电源接口也在那附近)有零件会哒哒哒哒响!但是就是听不出是哪个响!
不过那里都是MOS管多!

网友(点评):
重点查充放电电路,祝你好运.

网友:
               期待中

qazzymppllq -3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有个现象,就是不装电池,单插电源,在电池接口(主板电源接口也在那附近)有零件会哒哒哒哒响! ...

查查是不是有MOS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有个现象,就是不装电池,单插电源,在电池接口(主板电源接口也在那附近)有零件会哒哒哒哒响! ...

可能是电感在响

网友:
我好像有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