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E2040TV液晶显示器用一会两分钟黑屏,重启用两分钟又黑

楼主(2013-08-14):
(图片)

网友:
学习。25如果是焊在主板的上你怎么样拆了

网友A:
25系列小芯片 是8脚的吗,,补焊还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系列小芯片 是8脚的吗,,补焊还是怎么了

重新刷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系列小芯片 是8脚的吗,,补焊还是怎么了

谢谢 这回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