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大电感打值的话,多少算正常呢?我有好几个阻值都很小

楼主(2013-08-14):
进水机器,清理后检测,开始 p3.3v_aux打值0,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网卡去掉后打值300多。
其他的就比较小了, 我没有经验,像这样的值算不算正常?现在开机灯闪一下就灭,待机开机后才有,但出不来。

p1.5v  151
p1.1v  110
p1.05  20
egfx_core  8
cpu_core  10
p1.8v_aux  230
p1.8v  175

补充内容 (2013-8-15 10:21):
感谢各位朋友的确认,那我就可以安心检查别的了。现在的现象时通电后alw电压有且正常,按开机键ec产生kb3_suspwron去开启三个aux电压,但是这个开启信号只能坚持几秒就掉下,同时三个aux电压最高不过0.6,然后也掉

补充内容 (2013-8-15 10:23):
不知道是开启信号本身不能保持,或者是后面问题导致这些电压掉下去。 之前的各大电感按理都不是短路的情况了。难道会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阻值基本正常,像给cpu显卡,北桥,供电的,阻值都很小的,其它的阻值较高一点

网友:
公共点,400~600左右, 3V5V:300左右,  显卡几欧~十几欧,桥,几十欧左右,CPU,忘了

网友A:
越是高速设备的供电对地阻值越小。总线的相对来说要小些

网友:
正常的呀 ,,,,,,,,

网友:
你那上面的正常的

网友:
阻止正常,应该有电压出不来。

网友:
基本正常 再查查其他吧

网友:
这样是正常的,再查查其他的问题,

网友:
没明白LZ说的,待机开机后才有,没待机能开机吗???那你还是先修待机好了。。。。。

网友:
可能我说的不太明确,alw电压通电就有,按下开关后aux电压才出来,而这个aux才是待机芯片输出的电压。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后aux电压出不来

网友:
首先打值只能做个参考,每个人用的表不一样。打出来的值不一样。同样的表供电池电压不一样,打出来的值也不一样。生产万用的表厂家很操蛋。基本不会给你标出各档位空载输出电压是多少,电流是多少。也没有一个国标来规定。像一些30块钱一只的表,二极管档输出电压就接近3V,胜利VC97,FLUKE15B、17B、18B都很操蛋。只有1.5V你上面的egfx_core 和 cpu_core 用这种表二极管档打值就会是零啦。FLUKE179二极管档输出电压,高达7点几伏。你的egfx_core 和 cpu_core用这表测出来肯定会比现在的值大很多。当你习惯一只万用表之后。脑子里记住了很多数据。突然有一天你的30块钱一只的万用表坏了。这时蛋痛的事来了。有可能你新买的万用表二极管档输出电压和你以前的不一样。你脑子里的数据都要从新来过。还要习惯一些时间。我就不习惯用FLUKE的表。当然我只有一只垃圾18B。买了只70D呢。没有用到一个月开始抽疯了。M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是高速设备的供电对地阻值越小。总线的相对来说要小些

这回答还差不多

网友:
小的你要看是给那里供电的,现在有些显卡供电电感阻抗都是0了,芯片组越高阻值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