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办法,可以做完系统又不让客户的软件丢失呢。

楼主(2013-08-14):
有啥办法,可以做完系统又不让客户的软件丢失呢。

有时候实在是只能做系统了。。但是客户的软件又比较重要,或者说不想重装软件。
怎么办,怎么办,要是能有什么方法解决的话,我想,就好了!!!!!!!!

看看各位大神平时遇到这事儿是咋操作的。。。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至少现在还没有~

网友:
可是试试把注册表备份让后做完系统再把备份的放进去,要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重启试试

网友:
目前还没有吧、楼主知道了麻烦也告诉下我

网友A:
暂时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如果真要做的话可以备份注册表,然后将WINDOWS/SYSTEM和SYSTEM32里面的DLL备份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你不如装个不会坏系统.就不用装软件了

网友:
360好像有个系统重装好像可以

网友:
有的,可以找一张与客人系统对应的非GHOST版本的系统盘进行升级安装或修复安装,基本能解决重装软件这个问题。

网友:
正确,用原版系统盘修复就可以的

网友:
把系统装在另一个分区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如果真要做的话可以备份注册表,然后将WINDOWS/SYSTEM和SYSTEM32里面的DLL备份一 ...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到软件的位置把它复制到其它盘、系统解压完之后再添加到桌面上去、目前好像只要这个办法

很多软件是不行的
有的是不行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赞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的软件必须重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到软件的位置把它复制到其它盘、系统解压完之后再添加到桌面上去、目前好像只要这个办法

是啊,有的会提示注册表损坏,需要连同注册表一起备份。

网友:
在运行处输入REGEDIT,然后选择下面列表中“计算机”三个字,然后按文件菜单中的导出时行注册表的导出。然后将WINDOWS/SYSTEM和SYSTEM32目录复制到其他盘,装好系统后再将其覆盖到新的系统相同目录下,再把之前的注册表重新导入注册表(操作方法与路径类同导出)。

网友:
其实上就是这些方法了,原装盘恢复 ,备份恢复注册表,之类的

网友:
看来还真有解决办法啊,什么时候能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先备份到别的,再给重装不就得了啊

网友:
的确,最烦的就是有的软件需要链接数据库,重装了就连不上了,偏偏上学的时候数据库没好好学,后悔啊

网友(2013-12-07):
有些注册的软件,可能会没哦。其他的还好吧

网友:
如果是专业软件的话 好像是没有办法的 其他软件拷在别的盘就好了 最后帮他把快捷方式发送到桌面上就OK;

网友:
大部分软件都要重装吧,如果客户的电脑中有安装包就简单多了

网友:
如果是正版系统官方有升级软件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我也遇见过很多回这事    郁闷啊

网友:
装系统是和客户说清楚啊软件叫他自己装

网友:
系统盘的肯定会丢失的

网友:
修复系统可以,备份注册表的话,也不一定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