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13-08-14):
半个月前有天晚上玩游戏,玩着玩着突然自动重启(注:自动重启从黑屏到主机发出自检声音的时间比正常重启时间要长一些),当时没在意自动重启后接着玩不到10分钟再次重启,这回不敢玩了想上网查查怎么回事,结果不到20分钟再次重启,于是果断关机。后来几天使用却又一切正常了。
直到今天晚上开着电脑去吃饭了,只开了2个网页,吃着吃着就听 滴 的一声,又重启了。吃完饭又开网页查问题,不到20分钟又重启,于是赶紧关机。
请问各位高手到底是哪里的毛病啊
配置 : i3 2100 + h61 +hd6770 + 航嘉冷静王2.3+额定300w
注:应该不是散热问题,室温28、9的情况下,玩游戏时cpu最高不到50,主板最高不到40,显卡最高不到70,硬盘最高不到40。
看网页都在30多点。

网友:
看情况有点像市电电压的问题。。。前今天我这里就碰到过一类似问题的机器。。。

网友:
这个要检测才知道啊..

网友:
不好判断...

网友:
电压低也会重起,在用电高峰时。

网友:
有电源的话,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市电不稳造成的,换一个宽幅电源试一试,要么把主机拿到自己的亲戚家试一试,看看如果不重启,就是市电不稳造成的

昨天晚上吃饭,灯都忽暗忽明的,白天用好像还真没出过问题
这个原因最有可能。。。试下吧。。。。

网友:
避开中午跟晚上用电高峰期,如果不断电就是市电电压低的问题了,

网友:
吧及子换到别人家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
好像是电压的问题。晚上有时灯都会暗一下再亮

网友:
电压不稳的现象的确如此

网友:
也可以查查复位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
如果是电压不稳,最好买个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