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用电池正常,单用适配器不开机或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8-14):
联想G550用电池正常,单用适配器不开机或开机不定时掉电

EC127脚ACIN3.3V正常。开机时PQ301 1、2、3脚G极为19V, 4脚S极为14V,PQ302 5、6、7、8为19V。不能开机时PQ301 1、2、3脚G极 4脚S极均为19V,PQ302 就不通了。拆下测P管301,302均正常,PC306,PR304也正常,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3-8-15 15:52):
123脚S极,4脚G极,写错了,标注对着

网友:
做维修的压力就是大,这么晚了还在修机!!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继续吧!累。。。。。。。。。

网友:
产考饼哥分析的索尼MBX-224保护隔离电路分析、广达的保护隔离还有有点麻烦的、你这个一定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

网友:
我看你真的是想消失啊

网友A:
查电源口到保护隔离那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口到保护隔离那一段

PU301也要查查。。。。。。

网友:
pq301S极19应该是通过MOS管里的二极管过来的 G极19VPQ301是没有导通的  看下充电芯片吧

网友:
芯片应该已经换了吧,

网友:
accet正常不,分压后电压正常才行啊!

网友:
纠正一下错误,PQ301的G极和S极在图中的标示是正确的,但是你写的是:123脚G极,4脚为S极

网友:
低电平从哪里来的,你从哪里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