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进来帮忙看看这个戴尔N4030不断关机问题

楼主(2013-08-14):
小弟是搞上门维修的,今天接了个笔记本清灰的客户,客户说笔记本太热了,要求全拆清灰,去了之后我开机看可以点亮进系统,然后关机开始拆了清灰,每一步我非常确定都没错,看到里面灰并不多,然后简单清了下就装上去了,硅胶也加了,装好之后可以点亮,正常进系统,因为电脑太慢了,我就建议客户重装下系统,客户考虑了下让装,然后我就非常利索的进了PE给客户装系统,进度条刚走到百分之5的时候电脑就突然黑了,重启也可以,但是进不去系统了,提示a disk read erro....我当时没想到系统已经没了,因为正在装系统的时候突然关机了,所以折腾了半天也没好,后来想到是C盘已经被清空了, 重装下系统应该没问题,因为在PE里能看到硬盘,但是问题就是笔记本老自动关机,开两三分钟就黑,根本没法装,清灰过程我是很小心的,硅胶也加了,感觉出风口很热,但是风很小,不过风扇感觉转得挺快的,也没明显的噪声,请教下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明天还要继续给客户搞,不知道是客户隐瞒还是我拆机清灰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晚了,搞不好还得自己贴钱拿去给大师们修。。。大家帮帮小弟,这个到底是电脑主板问题还是散热问题,散热问题的话怎么解决。。。硅胶都打好了,散热硅片也没动,实在想不通,拆了下就成这样了。

网友:
在线急等,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没一人会吗?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bei  qiao   san re  dian   zai   jian   pan  xia  mian   kan kan

网友:
迅维的高人啊,帮帮忙啊。。。。

网友:
可能没有处理好,拆下重装一遍,注意散热片要和cpu、桥亲密接触,接触不上等于没有散热片。

网友:
总感觉你的是散热问题,看看导热管还起不起导热作用!

网友:
遇到部分机器装系统GHO不行 这个机器我就遇到过 只要装系统就不定时掉电 *脏话*挺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