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

楼主(2013-08-14):
常见的待机芯片有哪些哦,主要在那些位置

网友:
tps51427 isl6237  rt8206b rt8210b
tps51120  tps51123   tps51125
ps51020 ps5130
max8734a
d95280
旁边有待机3v和待机5v两个小点的电感。组织基本一致,150欧或者300---400欧左右。

网友:
旁边有待机3v和待机5v两个小点的电感。阻值基本一致,150欧或者300---400欧左右

网友:
没有固定位置的

网友:
型号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