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8-14):
故障现象:接市电,灯不亮;
故障原因:电源板与高压板之间的一个肖特基二极管SB5100击穿
排故思路:指示灯为驱动板控制,驱动板受电源板提供电压,所以先测电源板然后驱动板再到指示灯。
排故方法:1、拆;
2、测电源板输出两路电压5V(给驱动板)、12V(给高压板,结果无输出;
3、测交流220V往下走的每一级,测全桥整出来是310V直流,正常。后面测得二极管SB5100击穿。
4、关电,换个正向电压600V反向100V过流4A的二极管。
5、通交流电,测有5V和12V电压,灯亮了。
6、关电,装好板线。接上VGA,看到黑屏,白字,BIOS自检了。

网友:
是这样的吗?学习了。。。

网友:
真是人才啊 这都修得好、

网友:
能自己检测电路的对我来说都是高手

网友(2015-10-29):
四个普通IN5004的
可以代替两个sb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