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MSI主板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3-08-14):
  今天接到一块板。是V星的主板。  型号:785GTM-E45      插槽类型是:am2

接下来上CPU。不内存。插上电源。短接开关。发现风扇转一下就停。于是怀疑是否是4pin接口12V供电是否短路。

于是下CPU和内存。依然如此。

于是拔掉了 4pin 12V供电线。发现依然如此。为了确保无误。还是测了24pin和4pin接口的阻值。发现就正常。

板上有被维修过的痕迹。时钟可能被换过或者加焊过。BIOS可能被拆过。也就是被拿去刷BIOS。

以前有一个经验。AMD的主板。而且是单桥的。出现这种问题。直接加焊桥70%的几率可以解决。

虽然这是双桥。但是也就先焊了再说。先焊了南桥。发现依然如此。

于是又去焊北桥。故障依旧。

此时无意中发现。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短接开关针脚两次。机子正常跑马。亮机。

断电后。再来一次。依然是要连续短接开关针脚两次才可以持续上电。

于是开始怀疑开机电路。

COMS放电。刮了电池接地脚。确认跳帽无误。换上新电池。问题依旧。

于是。我换了32768的晶振。问题依然。换了IO问题也没变。

因为知道了连续短接开关可以亮机。于是进入系统。刷了BIOS。问题也没有解决。

因为是新手。刚开始修主板没几天就遇到这种疑难问题。但是又很想解决。耗了很长时间在这板子上。

查图也不知道从何下手。(看图估计也是徒劳。因为看不懂- -)

现在我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特来求助。求方法。求思路。求大神。

网友:
本人新手。希望大神说得不要太专业。

网友:
有浏览。无回复。等得花儿都谢了....难道就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兄弟帮你顶贴,我也是新手,不过你会查IO这些了,我什么都还不会呢

网友:
虽然我没砬到过这样子的问题,但如果是我的话,换了32768的晶振后,把它的电容也试着换了,然后如果还不行,就强至开机看行不行,如果还不行,就看触发方式是不是,开关针+IO,小跑一下,看IO有没有动作,还是断线之类的,再看一下吧.

网友:
把触发电路跑出来

网友A:
LZ的短接2次能开机应该是开机这一块,你IO换了那就剩南桥了,要不你把南桥也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短接2次能开机应该是开机这一块,你IO换了那就剩南桥了,要不你把南桥也换了试试。

想过换南桥。不过顾客不知道愿意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