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上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3-08-14):
有一长城电源短接绿线到地电源能启动,量各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插主板上却不能上电,点POWER ON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看到SB5V上的一电容有点鼓,换了不良依旧,其它电容也没有发现有鼓包的。有修过类似问题的朋友请指点一二。

网友:
建议把后级的快恢复二极管换掉试试。

网友:
灰线是多少电压啊,理论上该是灰线PG信号不正常

网友:
有些板还能点亮,PG信号没量,量量看看。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PG信号不正常,看看大电容两个电压一样不

网友:
刚修了个跟你问题一样的电源,也是短接能转电压正常,拆开一看也是5VSB电容有点鼓了换了后开机就正常了。你不行的话吧其他电压的电容也换下试试。

网友:
典型的带不动负载,你看看我这贴子,直接干两只小电容,不行连小三极管一起干!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6660-1-1.html

网友:
好像就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重点检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