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个长城ATX-300SD静音版电源

楼主(2013-08-14):
      好久没修电源了,今天我们这里打台风并下了一天的雨,闲着没事在坏电源中挑了一个成色好点的电源修修。打开电源发现有一个大电容鼓了,按顺序量了保险管烧了、整流桥堆短路了、电源IC(P1014AP06)爆掉、回头再量一下二个大电容的分压电阻都发现开路了。今天的运气还不坏,把以上坏件都换掉后电源修复了,觉得一点维修技术都没有。(注意:保险管需要确保初级无短路后才能换上去,免得第二次烧电源。在不上保险管的前提下在保险管的位置上串联一只40W左右的灯泡,上电如果灯泡不长亮就说明初级无短路了;否则就还有短路哦。)呵呵…………

网友:
不错,厉害。有没有图纸共享一下啊

网友A:
没图纸哦,因为初级的电路基本一样的不需要图纸直接修。凡是发现大电容有坏的,相连的二分压电阻必须要检查。

网友:
而且凡是发现大电容有坏的,相连的二分压电阻80%也是坏的。

网友B:
那电容只是鼓包了,二分压电阻也会坏?怪不得,我修了电容鼓包的,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哦,因为初级的电路基本一样的不需要图纸直接修。凡是发现大电容有坏的,相连的二分压电阻必须要检查 ...

二分压电阻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是新手。不要见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分压电阻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是新手。不要见怪啊

就是并联在两个大电容上的电阻,使得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都相等!

网友:
两个100-15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容只是鼓包了,二分压电阻也会坏?怪不得,我修了电容鼓包的,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非常感谢你的下载分。第一次有人给我加分。特别是长城电源与大电容并联的那2个分压电阻最容量坏,如果发现大电容有坏,就直接同时换那二个分压电阻。阻值100K-150K均可,要一致。呵 呵

网友:
只有顶贴的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并联在两个大电容上的电阻,使得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都相等!

哦知道了  谢了

网友:
恭喜楼主,好运气大家分享下。

宇光 -1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