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的供电有哪几种

楼主(2013-08-14):
屏供电5V进去后转换产生哪几种电压?这个问题对修屏电路故障很重要,请屏电路维修高手指点。

网友:
屏有五大供点:
1、DVDD
2、AVDD
3、VGH
4、VGL
5、VCOM

网友:
谢谢听不太懂 也要谢谢  要是通俗一点 就更好了 都是多少伏的 都是直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