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过4个月终于修复,原来是三极管的B极电容惹的祸

楼主(2013-08-14):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5541-1-1.html

这是原来发的贴,这个电源12v输出接小风扇时正常,一接大负载(55w汽车灯泡就保护,次级查了好久,也没修复)一直修不好,就放啊放,放到了现在。
上周弄了个坏的大水牛,本想换一下大启动电容,但是拆下来发现不行,个头容量都对不上,fsp的电容太大了,200uf,于是算了,不换电容,再修一修吧!

检查了辅助电路,正常没问题。
后检查了主电路,开关管原来换过13009,没修复,那是不是开关管的B极电压不正常呢,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50v,0.22uf的电容拆下来量了一下,好像有点点漏电,手上有两个新的,换一下试试吧,两个304X的B极电容都换掉了。
后来把次级的芯片附近的芯片供电的电容,200uf的,也换了个新的。
串上灯泡,直接接个12v的汽车灯泡,居然正常了,不保护了。
拿掉灯泡再试,还是正常,开机了20min左右,正常,看来是修复了。
以下图片:

补充内容 (2013-8-15 19:50):
更正:是图中的50v,2.2uf的电容。不是上面写的0.22uf。

网友(点评):
你修理台上兵马俑是我的吧?难怪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原来在你这啊。

网友(点评):
电源修好了 ,还有个工作要干,弄张纸,把图纸背着画下来,能画多少画多少。

网友A:
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就一个电源,你花这么多时间,可惜吗?不过分享也好,下次遇到信手拈来,几分钟搞定。

网友(点评):
其实修好电源的意义远比修笔记本大

网友(点评):
模拟电路的水平是电子设备维修的基础,修电源目的不在于一个破电源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就一个电源,你花这么多时间,可惜吗?不过分享也好,下次遇到信手拈来,几分钟搞 ...

兄弟,谢谢提醒,不过我不是干这行的,搞这个纯属业务爱好。 满足小时候对电子产品的爱好。

网友:
现在先不论值不值,最后的结果是好的,而且收获的经验是宝贵的,感谢分享经验,这样的故障绝对想不到开关管g级的电容

网友:
这么常见的故障,楼主却花了4个月,看来你没去看以前别人的帖子

网友:
学习经验,修好电源也不简单

网友:
经验就是靠实战积累起来的,

网友:
只要修好,就值得学习,感谢楼主分享经验,难得宝贵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啊,4个月的维修时间,实在是佩服啊。

网友:
不管怎样,修好了也积累了经验就好的了。。。~

网友:
一般负载问题建议还是先检查一下次级输出端电容,看一下有没有鼓包或电容量不足

网友:
这是一种维修情结,很多对电子爱好者都喜欢把修不好的东西放着,有空再拿出来研究,一是为了累积经验,二是总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在撑着。谢谢分享。

网友:
请问你怎么测的小电容有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就一个电源,你花这么多时间,可惜吗?不过分享也好,下次遇到信手拈来,几分钟搞 ...

你知道全汉电源多少大洋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上次修过的电脑就是这样,搞了很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全汉电源多少大洋吗

不知道呢,多少大洋,值4个月的

网友:
四个月、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呢,多少大洋,值4个月的

人家是修没修好,放了四个月,修好就是钱

网友:
到底是2.2呢?还是022呢?最后看明白了

网友D:
带不动负载一般就是那两个电容个后极两个小的推动管!我发的那个贴你可能不看到,我今天又修了个这样的电源,一带负载就闪一下,想都不想就把两压端推动管B极,你所说的两只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这个当然还是知道的,但次级确实没有发现有异常,所以才去找初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呢,多少大洋,值4个月的

呵呵,纯属爱好。咱不是干这行的,弄这些只是满足小时对电子的爱好。 咱是做实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不动负载一般就是那两个电容个后极两个小的推动管!我发的那个贴你可能不看到,我今天又修了个这样的电源 ...

这个还真是奇怪,原来想都没想这里会有问题。因为12v在小功率负载时,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大功率不行。我最开始一直看次级的。
这次放了4个月,就是觉得郁闷,所以干脆这次从头看,从辅助电源开始看,有些小的电阻也拆下来量,但也没有发现异常。
就是这两个小电容,用指针表量时,有点不回到无穷,所以估计有点漏电,正好有新的,所以干脆换掉了。
估计是B极启动电压不稳,当需要快速的开关时,电压跟不上来,所以造成开和关的频率达不到,从而电压和功率上不来。
但是它为什么会保护,这个我有点想不明白,难道是12v低压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是奇怪,原来想都没想这里会有问题。因为12v在小功率负载时,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大功率不行。 ...

首先,这两个小电容的作用加速开关管开关时间的。
其次,你用指针表测电容的方法不正确,应该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或更专业的手持电桥。从我的实践看这两个电容应该是容量减小。我多年前做过实验,对高频特性变坏的电容,指针表一般是无能为力的,就是部分数字万用表也不行(比如说福禄克117C),这些数字表一般都是基于RC充放电时间测量的。
第三,就你这个电路而言,我还不能详尽具体地说明其中的原理。嗯,换个角度宏观地从自动控制系统原理去分析,这两个电容损坏后,造成了系统有额外的滞后,整体反映速度变慢了,最终系统调节处于异常振荡状态。
第四,这是个常见故障,太多的人都提及过,不信你翻翻以前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首先,这两个小电容的作用加速开关管开关时间的。
其次,你用指针表测电容的方法不正确,应该用数字万用 ...

还是余光版主强,你们公司工业主板有没有卖的啊,有些主板买不到

网友:
学到了经验才好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以后会少走弯路,并且自己修号的映像才会比较深刻。

网友:
有够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余光版主强,你们公司工业主板有没有卖的啊,有些主板买不到

如果你要找半导体厂用的测试机主板,可以问问我们,尤其是泰瑞达J750的

网友:
进来学习积累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这两个小电容的作用加速开关管开关时间的。
其次,你用指针表测电容的方法不正确,应该用数字万用 ...

1对于这两个电容作用,确实没搞明白
2业余水平,觉得一个数字表,一个指针表,确实觉得很是奢侈了,小时侯烙铁芯坏了都不舍得买,穷啊
3对于电容测量,数字表倒是显示2.7uf左右,比标的2.2uf还大,所以对于数表的结果不敢太确认它确实正确。
4确实之前很多帖提到这问题,之前没留意这个位置,也就没有理解。所以维修虽然理论固然重要,但也绝对是个经验活

最后,我对你敬仰的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上天入地,辽阔似海。。。。

谢谢指点.,您太专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带不动负载一般就是那两个电容个后极两个小的推动管!我发的那个贴你可能不看到,我今天又修了个这样的电源 ...

你说的那个帖子没有找到,帮忙发来看看。我手里有1长城电源,待机,哪里都正常,空载2分钟也停,马上重开机,也能开机,没有查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那个帖子没有找到,帮忙发来看看。我手里有1长城电源,待机,哪里都正常,空载2分钟也停,马上重开 ...

你这个不是带不动负载吧,空载都停机,应该是保护了吧!这个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那个帖子没有找到,帮忙发来看看。我手里有1长城电源,待机,哪里都正常,空载2分钟也停,马上重开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7224-1-1.html

网友:
很佩服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

网友:
经验对于维修人来说,太重要了,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2.2uf你是怎么测到量漏电的阿,我用万用表电阻档都是无穷大啊呜?

网友:
楼主毅力强大。。。电源不太好修的说。

网友:
两只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4个月,那要花很大的精力去修

网友:
不知道呢,多少大洋

网友:
谢谢指教,看图就看到了电容爆了

网友:
我也是处于对电子维修的爱好,没事自己鼓捣鼓捣,满足心里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就一个电源,你花这么多时间,可惜吗?不过分享也好,下次遇到信手拈来,几分钟搞 ...

我也觉得修好一电源比修好一台笔记本价值来的高。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做工也不过如此,很贵吗?

网友:
精辟啊我还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