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 LA 4921P的板子公共点短路维修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3-08-15):
宏基4535G LA 4921P的板子公共点短路,最终查到了北桥1.1V的供电位置短路了。。如图 PQ21 FDS6670AS下管坏了、PQ22:AO4466还是好的,换了一个4800的型号的下管下去还是保护,难道还有短路?打了一下对地阻值10欧姆,北桥算是正常的吧?然后断开pj16和PJ23如图
断开之后打大电感+NB_COREP处果然短路了。。差了下第一个图上的PC83的钽电容拆了之后不短路了。
但上上330钽电容后接上PJ16 PJ23 隔离点还是保护电流跳变无待机。
请问是不是场管的型号一定要是图纸上的型号才能用呢?脚位对的上都不能用吗?还是还有其他问题?要测哪里?
拆了这组上下管还是能照常上电。。所以我断定是这路供电有问题了。请问要查哪里?

网友:
咋发的图片都看不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