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华硕主板跑开机路问题

楼主(2013-08-15):
首先声明:新手 上 维修 路,请多多指点,不喜吻喷!
手头上有三十几块坏主板,一直没动过,最近时间充裕,想花点心思搞搞。但有几块华硕主板居然连开机电路都跑不全。PW+待机电压2.9V--3.3V,SB_PWR小灯亮。查5VSB往PW+跑不通,PW+往5VSB也跑不出来。本人想法:主板一般 有472电阻降压到3.3V或有三端稳压稳3.3V或华硕专用开机芯片。但在这块板上都没有检查到。后来又找出一块P4P800S-X主板也是同样的情况,不知道PW+3.3VSB是哪来的。头痛。

想问问:PW+与5VSB的连接情况,最好是有电路图。华硕一般是不是都有专用的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