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不认识电源板,大神帮我,谢谢

楼主(2013-08-15):
液晶电源板 没学过 只是在日常中看到哪学动哪,,可是电源板上的元件,都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比如说的C5717,
MOS管,三极管,或是常坏的二极管什么的,都在哪,或是简单一点说,它是做什么用的,比如AC转DC什么的,越通俗越好,谢谢

网友(点评):
电源板就是产生5V 12V的板子 5V给驱动板供电 12供给高压

网友:
画着线这边是电源部分,那边是高压部分

网友:
找个师傅教你吧 ,或者讯维实地学习,这样是学不到什么的

网友:
字写的不好 别介意

网友:
到这里看看吧,对你会有很大帮助的:

[转]十大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精解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7261-1-1.html

网友:
买个板成本也就二十左右,实在修不出来,直接换板,客户不要的旧板,有空再慢慢修,双收入,高回报,呵呵

网友:
懂一点电路知识学着就很轻松的。

网友:
这样就凭一块液晶板就能教会你的话,那么世界所有的小孩都不用上学了,学校全部关门了,要学会这个,至少你得有点理论基础。先买书,从理论开始,这样理论结合实践,几个月下来估计你就修一些简单的啦。

网友:
再帮我看看 ABCDE都是什么,方便告诉我都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哪个是mos管,常用的型号是什么,谢谢,,这么学也快,基础多少懂点

网友:
A抗干扰电容。B也是抗干扰电容。C是厚膜芯片,可能是DM0565,集成开关管再内的.D是消特鸡二级管,整流用的。

网友A:
MOS管是什么 应该在哪,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什么 应该在哪,谢谢

还有E一个四脚的是什么呀  谢谢

网友:
这  都不好接打了  只有了解每个电子元件  才好搞,建议先学电工电子

网友B:
有交流电接口的电源板,有灯管接口的是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交流电接口的电源板,有灯管接口的是高压条

谢谢 我的维修都是在日常中学的

网友C:
电源板就是产生5V 12V的板子        5V给驱动板供电 12供给高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就是产生5V 12V的板子        5V给驱动板供电 12供给高压

简单  明了  具体的测试点在哪里能测到这两个电压值

网友:
个人建议你去讯维基地学学 电源板都不知道你还发什么贴子来水经验

网友:
基础是重要的  这是我师傅说的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就是产生5V 12V的板子        5V给驱动板供电 12供给高压

谢谢 我是很认真学习的 谢谢

网友A:
别笑话我,液晶维修或许我不如你,,可是别的维修或许不比你差

网友:
你还是交学费,,找老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笑话我,液晶维修或许我不如你,,可是别的维修或许不比你差

楼主想多了 我是站到个人的角度希望让你去基地学习下 并没有笑话你

网友:
在网上找了几个图片,分享给小小白一样的选手吧,别删我的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  明了  具体的测试点在哪里能测到这两个电压值

上面楼主发的图片D上的2个肖特基二极管  靠近连主板排线插口的 5V  靠近高压那边的 12V

网友E:
E是一个电容啊。旁路电容,四个脚正方的是光耦。这里没有MOS管。MOS管集成在厚膜里面了。如果有MOS管的话,就在厚腊这个位置。一般都有散热铝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E是一个电容啊。旁路电容,四个脚正方的是光耦。这里没有MOS管。MOS管集成在厚膜里面了。如果有MOS管的话, ...

谢谢 回答的很详细 谢谢 两次回答我 谢谢

网友:
在网上买本书看下就知道了,
你叫别人给你说,怎么说得完啊

网友:
在网上买本书看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有E一个四脚的是什么呀  谢谢

E是光耦,光电耦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E是光耦,光电耦合器

谢谢,谢谢,我会好好学的

网友:
最重要的是基础  我没什么基础  只要每天修液晶  现在也能修一些简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