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修显示器,求指教

楼主(2013-08-15):
刚接手一台联想LXH-GJ17L3的显示器,开机的时候亮,几秒钟就黑掉了,在把显示器开关一下,他又亮了,几秒钟又黑了,以此循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高压板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都有可能 黑的时候电源灯黑吗 联想的有通病发个板子的图片看看

网友:
就是这块板子,电容已经爆了

这个明明是三极管,2SC5706,可以跟5707代换.记得加焊全板.

网友:
灯管高压板都有可能出问题!先更换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电容上面的型号是C5706,可以换C5707的代用吗?

网友:
更换 5707   加焊电容和高压变压器的引脚    通病

网友:
5706和5707 是对管  要换的话 要一起换  比如2个 5707  2个 5706 y7e可以  这个经常坏 修了好多 这种的

网友:
忘记提醒  高压板要补焊尤其是 变压器那里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先把电容换掉

网友:
忘记灯管的线那根插那根了,那个不分吧

网友:
高压电路及灯管

网友:
在显示器暗了之后,看显示器的指示灯是有信号的状态还是无信号的状态,有信号一般是绿色的,无信号一般是黄色的,有信号的话说明灯光坏了,无信号说明是高压部分,重新接个高压就好了,换高压要把原来的高压部分拆掉

网友A:
楼主多看看维修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B:
C5706-5J能和C5706-5L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706-5J能和C5706-5L能通用吗?

他们两个可以互相代换。注意在更换5706时要将电容一起换掉。同时如楼上所说要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看看维修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请问在哪能够看到维修的视频。

网友B:
补焊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没修好,直接换了块电源板

网友:
板子上有开焊的地方,要加焊,注意那几个电感一定要加焊

网友:
灯管  高压板都有可能  手里有高压板的可以先测试一下

网友:
要双赢,有时间可以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焊是什么意思呢?

悲剧,这个最好修了 直接把5707换上去 然后就是补焊 那个电容不换没关系的  补焊意思就是说看下高压板地方有哪些地方焊脚有出现裂痕的(专业叫虚焊)你在加点焊锡补下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就好了,多看看录像

网友:
这个电容要全部换掉,换一个直接冒烟

网友:
换了4个5706的还有一个高压的供电芯片坏了,4411的,换了好了,过了把那个小时又烧掉了,晕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