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3-08-15):
显示器开了5,6分钟会出现花屏!该怎么修!

网友:
先查供电滤波是否良好

网友:
搞套板,先点下,啊看什么坏了

网友:
  直接拆机 ,擦屏线 看有木有电容鼓包。烤鸡还是会花屏换套通用驱动板试

网友:
这中问题就是屏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