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标准版)不启动

楼主(2013-08-15):
今天换下一个长城电源,紫线5V,绿线3.64V,短接绿线和地没任何反应,应该查什么地方?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3-8-20 17:09):
今天已经修复了,是主开关管be结短路,换了个13009就OK。

网友:
这样问题的帖子论坛比较多,可以搜下。有+5VSB不启动重点查PWM7500和比较器LM339及外围电路以及主电源驱动部分。加电短接绿线到地不启动,看看7500的供电正常不?输出的+5v基准电压有没有?其次,查推挽驱动三极管及其二极管是不是坏了,有很多这种故障就是2个驱动管击穿造成的。
同意楼主:
5.0
我心依旧i
同意楼主:
先去问度娘 没有 再来发帖

网友:
首先查有没有,紫5V,如果有,你就查查先级两个推动三级管,当然打开后要检查前后级有没有电容怀孕,有就要先换掉,如果没有辅助5V,先修辅助供电!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要想写一个全部的检修过程,可能一个晚上都写不完!
同意楼主:
5.0
祝大修
同意楼主:
是的,第一、先从外观检查一下各电容有无鼓泡(怀孕)、漏液。

网友:
已经修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有+5VSB不启动重点查7500、339及驱动。不启动,查供电看+5v基准电压、驱动三极管。有很多这种故障就是2个驱动管击穿造成的。

网友:
为什么你的电源这么好搞,我的搞几天都是没有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