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23W白屏故障

楼主(2013-08-15):
ACER v223W白屏故障,接上VGA信号,黑白跳变,拔出VGA就是白屏,电源指示灯长亮,拆机测屏供电,电压在2.9V-3.45V之间跳变,是不是就说明是驱动板的故障,拔下屏线测电压也是这样,求助啊,小白啥也不懂,正在学习(屏的型号是LTM220MT05)

网友:
我也是菜鸟 要是我遇见你这个问题就先刷 B IOS 试下 再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A:
查屏供电那个小MOS管,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管烧毁或者是屏线氧化接触电阻过大造成的。

网友:
主要查屏供电电路

网友:
刷BIOS用什么工具好  我还没有这东西呢   呵呵   谁给介绍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管烧毁或者是屏线氧化接触电阻过大造成的。

屏线很好的,没发现氧化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管烧毁或者是屏线氧化接触电阻过大造成的。

大多都是屏的问题 我都遇到好多个了

网友:
先检查电压的跳变问题,然后再检查屏供电,不要动不动就刷程序,会吃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屏供电那个小MOS管,先换一个试试。

是不是箭头所指的那个呢?看不到型号啊?

网友D:
先点下屏,看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如果不是,有可能是屏上的主芯片OVER了或屏OVE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点下屏,看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如果不是,有可能是屏上的主芯片OVER了或屏OVER

呵呵  从报废的显示器上拆了套板子,也是双灯的,屏线接口定义一样,点了下试试,可以点亮显示清华同方的LOGO,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吧?

网友E: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嗯  驱动板发货途中了  毕竟是小白,只能换个板子了,然后慢慢研究,测试个点电压吧  呵呵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从报废的显示器上拆了套板子,也是双灯的,屏线接口定义一样,点了下试试,可以点亮显示清华同方的 ...

能点亮LOGO说明屏应该没有问题,最好给个信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箭头所指的那个呢?看不到型号啊?

看样子是那个,跑一下线路先。这个找不到的话也可以用三个脚的那种改

网友(2014-06-07):
驱动板有问题 有驱动板的话就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个刷下FW 官方程序

网友:
能换个板子了,然后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