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65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3-08-15):
U165关机自动开机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刷过了   没用    以前这台机子来过2次  也是刷好的现在不管用呢

网友:
凭什么理由刷bios?事由只有bios程序乱了,如果是程序乱了,有可能出现只自动开电源而bios不能检测到硬件.
如果自动开机又能检测到硬件(能不能进入系统是后话),证明bios没有错,最多是设置有问题.
检修方向从两个方面顺查:
1.从开机开关开始查,留意作开关用的三极管之类IC的控制极是否正常.
2.从网络接口开始查,查电阻电容等是否断路短路,尤其是浸过水的,同时看bios远程唤醒的设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