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41触发掉电

楼主(2013-08-15):
今天接一台HP541机器裸板上电电流表跑0.80掉电,取掉CPU电流跑0.44掉电,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CPU电源芯片  检测一下CPU供电的MOS管G极对地值400--600左右(上下都要测)还有就是330电容

网友:
先检测再换   吧

网友:
是不是 自动加点  看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