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B46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3-08-15):
接机首先接可调发现没待机,马上拆机,看到待机芯片烧个洞,旁边几个电阻,电容焊盘都烧没了,打开图纸看到芯片的13DCBATOUT上面R376  249K的电阻烧坏 了,焊盘都没了,还有16C495也烧坏了,找个240K的电阻换上,把断的线补上,16脚找个电容补上,待机芯片是TPS51123 没有这个芯片,换了个TPS51125的上去,都弄好后,上电还短,查了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芯片的8VREG3对地0欧,烧鸡发现EC发烫,去掉EC阻值正常,EC型号是NPCE781EA0DX,没同样的EC 换了个NPCE781BA0DX,换上以后一会触发,一会不触发,触发的时候还不亮,只能定个同型号的EC来,芯片到后换上去,触发看到电流有跳变,接显示器亮机。

网友:
有用 学习了 LZ辛苦了

网友:
新手,修的本少,还没见过LZ说的烧成那样的本。。。。。

网友:
B460 有个爱坏的通病,就是待机IC附近那里烧个洞

网友:
我刚好在修这款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