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0背光灯不亮

楼主(2013-08-15):
如题,背光灯不亮,LED的,换个屏也一样,显示有,求帮忙,谢谢!

网友:
屏供电秒杀

网友:
背光灯不亮,查LED的供电呀?????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不是屏幕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供电呀

网友:
查屏的供电。

网友:
你这个外接屏应该能正常吧,直接查LED灯管开启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屏正常 应该代表 显卡 工作 是正常的  LED灯管 开启的工作条件 应该在屏线引脚接口 可以测到吗

能测啊,,不是给你图了吗??

网友:
找个电压 飞到屏上  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主板上的某的原件有问题,测屏上升压块上 左边有一点PWM对地短路,顺排线到主板第二脚短路,再测就不知去向,需要图纸、

网友:
在屏幕上有根3.3V的电压飞到PWM断开与屏线的连接线,OK了。。。。

网友:
屏灯供电至少也得12V吧  怎么改个3.3就好了

网友:
回15楼:此模块电压有2个,19VLED和5V工作电压,还有一个控制电压。主要是5V的那个短路 了,用3.3的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