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修CPU供电主板固定5秒断电

楼主(2013-08-15):
CPU本来没有供电的,我换了CPU供电蕊片还是没有CPU供电出来,后来我看见一个电阻烧杯了,我换了上去CPU供电有了,但是每次跑马只跑到b5就断电 是单桥,桥也加悍过,现在不知道如何修。那个高人有方法解决的请指教下小生

网友A:
单桥的没搞过!换桥试试?或刷bios

网友:
那就做下桥试试啊,那试了才知道

网友:
20块钱还修,装个系统都不指啦,浪费时间,搞坏市场

网友:
你说下跑马过程。,是一开机就B5,还是跑了一点之后

网友:
20块你也修,还让不让人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的没搞过!换桥试试?或刷bios

CPU管理芯片外围元件仔细检查一下,看看除了电阻是否还有电容击穿的~检查一下管理芯片的5V和12V供电电容